[安防]
转载:BNC视频头的焊接方法

楼主(2014-02-27):
BNC接头,是一种用于同轴电缆的连接器,全称是Bayonet Nut Connector(刺刀螺母连接器,这个名称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接头外形),又称为British Naval Connector或Bayonet Neill Conselman(Neill Conselman刺刀,这种接头是一个名叫NeillConselman的人发明的)。

首先,我们要知道,BNC通常分为两种:一种是50欧姆的,还有一种是75欧姆的。

   一般情况下:通信接收(小信号)往往用75欧姆的;通信发射(大功率)则用50欧姆的。 监控系统视频信号属前者,所以用的是75欧姆阻抗。 同样规格下(如都是-7或-5或-3的)芯线的绝缘层直径一样,但是中心的导体直径却不一样:50欧姆的直径要比75欧姆的粗!

  对于插座而言:50欧姆的中心导体的孔径要大于75欧姆的,也就是75欧姆的孔较小。

  对于插头而言:50欧姆的中心导体的直径要大于75欧姆的,也就是75欧姆的芯较细。

  所以如果插头与插座的阻抗不配套,除了插入损耗增大以外,还会引起接触不良(例如50欧姆的座却配75姆的插头),或者反之引起插入太紧(例如75欧姆的座去用50欧姆的插头)。

   正因为大多数不是专业搞监控的,所以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问题,甚至不少厂家和商家也不加以区分,乱用一气,会出现接触不良、容易损坏的情况。

  BNC接头有压接式、组装式和焊接式,制作压接式BNC接头需要专用卡线钳和电工刀。压接式BNC接头制作步骤如下:

       1.剥线

  同轴电缆由外向内分别为保护胶皮、金属屏蔽网线(接地屏蔽线)、乳白色透明绝缘层和芯线(信号线),芯线由一根或几根铜线构成,金属屏蔽网线是由金属线编织的金属网,内外层导线之间用乳白色透明绝缘物填充,内外层导线保持同轴固称为同轴电缆。剥线用小刀将同轴电缆外层保护胶皮剥去1.5cm,小心不要割伤金属屏蔽线,再将芯线外的乳白色透明绝缘层剥去0.6cm,使芯线裸露。
       2.连接芯线

     3.装配BNC接头
  连接好芯线后,先将屏蔽金属套筒套入同轴电缆,再将芯线插针从BNC接头本体尾部孔中向前插入,屏蔽层拧成一根从侧面孔中传出来:
    4.焊接
  用电烙铁将芯线和屏蔽线焊接BNC头上的焊接点上,套上软槊料绝缘套和尾套即可。

网友:
以前真心没注意过,不过现在的头子都是用小螺丝锁了,不再是焊接了

网友(2014-04-13):
螺丝锁的方便,但是以长远角度来说还是焊接的安全!~
这焊接方法只要在线类工厂里面做过的话,几乎焊接可以轻松拿下.

网友:
学习了,装监控,这头不好装啊,幸好现在有成品的,接上线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