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9202的代换

楼主(2014-02-27):
RT9202可以和APW7120一样用。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有的主板可以代换吧。。我试过有些主板不能代换。。

网友:
是的,替换过了,谢谢

网友:
被我撞上了了!谢谢

网友A:
RT9214也可以。

网友(点评):
不改电路情况下,应该不可以代换RT9214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T9214也可以。

9214是不可以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小小白不懂替换。只知道换一样的。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好找问题

网友:
RT9214可以吗??  好像供电都不一样

网友(点评):
不改电路的情况,不可以。。

网友(2014-06-18):
我以前用过9214 和7120代换 两个一样,没有用过9202替换过。。。

网友:
我忘记是什么了可以代换7120
好像是9214把

网友B:
FP6231 == RT9214 == APW 7120 == W83321G

ISL6520==RT9202

网友:
很多都能直接代换,用9214带要改两个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P6231 == RT9214 == APW 7120 == W83321G

ISL6520==RT9202

  老师哥。ISL6520===RT9202是不可以代换的吧,
   我过去换过不行。只好换原来的ISL652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