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液晶显示器,开4到5分钟就白屏红屏绿屏蓝屏

楼主(2014-02-27):
长城液晶显示器,开4到5分钟就白屏红屏绿屏蓝屏,是怎么原因?请帮忙解释

网友:
屏驱动IC坏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的事呀

网友A:
驱动板问题吧  先插屏线  不行注意一下开关是不是连键 恢复出厂设置  不行刷程序  在不行 驱动板主控 记得先点屏幕测试!

网友:
先换个VGA线,不行的话,换个驱动板吧

网友:
用力一敲就好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4-3-1 10:07):
本身就是接触不良的机子,老师都不会。

补充内容 (2014-3-1 10:07):
误人子弟

踏风寻梅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换个驱动板

网友:
驱动芯片虚汗或者说驱动程序出错,不行就换个驱动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驱动板问题吧  先插屏线  不行注意一下开关是不是连键 恢复出厂设置  不行刷程序  在不行 驱动板主控 记得 ...

怎么刷程序呀?

网友:
用编程器刷啊

网友:
我遇到过 换驱动板不管用 屏电路的事。

网友:
不是程序问题是芯片问题

网友:
到底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排除法  先驱动板  然后还不行就是屏了呗

网友:
,什么情况

网友:
我还有一块屏,有红色阴影不知道能修好不

网友:
屏的问题,换驱动板刷程序也不好使。

网友(2014-03-30):
到底哪的问题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良

终于有个人出来说屏线接触不良了。

网友:
有接触不好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