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师们一个问题。。

楼主(2014-02-27):
为什么不插内存平台复位PLTRST#也会出来呢???有图有真相!!

网友:
还没跑到内存呢

网友:
什么意思??还是不懂,请师兄说详细一点

网友:
我也不懂,大师请解困啊

网友:
复位以后才自检

网友:
什么机器   貌似复位信号不是你这样测得

网友:
PLT_RST#平台复位按时序是跑在内存的前面的,插不插内存对它的产生毫无关系

网友A:
晕死  你还没有搞清主板是怎么工作的  这问题问的太瞎了

网友B:
为什么不插内存平台复位PLTRST#也会出来呢??? ?

按你说的意思是要有了内存才出平台复位 ?

正常情况下是出了PLT_RST# 之后CPU_RST# 符合条件后 开始寻址
才读取BIOS到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不插内存平台复位PLTRST#也会出来呢??? ?

按你说的意思是要有了内存才出平台复位 ?

谢谢版主的指点,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晕死  你还没有搞清主板是怎么工作的  这问题问的太瞎了

唉,没经过系统的培训啊,

网友:
我也没看太明白啊, 我发现一图或门是没安装,  二图是正常啊

网友:
内存是后面的事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