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4s触摸屏中间部分失灵,是哪里出问题了!

楼主(2014-02-27):
朋友的4s拿给我修,他的触摸屏中间部分失灵,其他的都是好的!就拨号盘456键的地方失灵!大家谈论一下!

网友:
应当换触屏吧

网友:
这不简单吗。直接测座子阻值,那里没阻值就问题出在那,一般重植触摸IC即可解决,不排除座子问题,查吧

网友:
一、排查。二、触摸屏的内部电容感应矩阵有问题了

网友:
如果手头有屏的话先换个屏幕看看

网友:
这个只能看看了。。

网友:
我想说的,你们都说了

网友:
触摸排线部分断线

网友:
很可能是触摸屏的问题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