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110` 求助

楼主(2014-02-27):
M5110  板号是10246-1   DQ15 AMD UMX/DIS
最初的问题就是  去掉COMS 3V 电池  第一次可以开机   正常显示    按开关后不关机  长按一样不关机!  拔掉电源 在通电 就不触发    电流到20毫安      非得把主板上的余电放完  才可以触发     大家有么有碰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求解释求真相小小白很期待哦

网友:
有这个问题吗??很少修到,具体你要仔细看看

网友:
楼主查RTC电路

网友:
RTC   电路没问题    我查过了

网友:
换 E C 试 试

网友:
估计是那个电容充电后不良,以前有碰到过,一直没解决

网友(2024-09-05):
我那个也是这样子,查不出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查查待机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