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ASUS P5G41T主板没有CPU供电 求解

楼主(2014-02-27):
检测 内存供电,南北桥供电 VTT供电都正常,就CPU没有电压,电压IC型号是ASP09005B,电源IC已经更换过 还是没有电压

网友:
看看长管是否正常

网友:
看下芯片的定义啊  是不是供电 EN之类的没到

网友:
你cpu   用的多大的

网友:
找CPU芯片EN脚,看是否是高电平。

网友:
说的那么笼统,把详细的测试结果说出来

网友:
查芯片引脚定义,cpu供电芯片VCC/VID/EN/反馈都要测下,看条件是否满足。

网友:
查询一下芯片手册,看输入输出,也给各个场管打下阻值

网友:
用 的双核CPU, 场管全测了 阻值正常的 ,IC引脚定义不知道  没图

网友:
查查开启信号EN有没有

网友:
看看cpu座,EN信号,ic外围

网友:
看是不是旁边的822坏啦

网友:
场馆是否短路 cpu电源管理芯片条件是否满足

网友:
这种的供电芯片还没有见过坏的···估计是条件没有满足··

网友:
这种芯片很少坏的看看en脚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用带灯测试仪看看CPU座是不是虚了啊

网友:
大侠们说:先查芯片引脚定义,cpu供电芯片VCC/VID/EN/反馈都要测下,看条件是否满足。再看看CPU座有没有虚焊。

网友:
电源IC型号是ASP09005B的pdf网上百度一下能查到的。

网友:
又是3版    做GPU从没成功  直接更换  更快更方便

网友:
你看前面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