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BX-177A开机电流到0.48掉电

楼主(2014-02-27):
SONY的机子 板号 MBX-177A  开机上电到0.48 拆机 加电 测量 发现CPU供电没有  查条件  VIN 19V    VCC VDD 5V 正常
开启 SHDN(vr_on) 没电压  追查线路是EC 发出来的
直接换上EC  额 不触发了 又换回去还是一样 故障扩大啦
冷静了一下 打了示波器 没片选 刷完bios OK
故障还原啦 看来不是EC 问题
突然看到EC图纸上这么一句话  VR_ON must be after pgood at least 99ms
翻译过来就是 vr_on 在pg出来后的99ms再出来  一测量 0V  问题根源看来是找到啦
找到 这个PG信号来源 是个9338的管子 开启 供电正常就是没有PG出来 直接换掉
OK电流此时已上去啦 街上屏没显示 外接显示器还是不显示  哇头好大啊
看电流跳变此时应该是显示了的 啊 打了内存波 也抓到啦
晾了半天再去看  ,先去测测显卡的供电吧 一量  问题出来啦 一个1.8V转1.8V的管子 转出来
只有0.8V 直接换了 OK  接屏上电 终于看到SONY的LOGO啦
自此  修复完毕

网友:
不错的修复
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哥们技术不错啊,查图很厉害啊,

网友:
心态不错。要是我自己修故障扩大了我能疯掉

网友:
很熟练   值得学习

网友:
运气不错都是管子坏了 要是一些LDO工作方式的芯片坏了就不好的

网友(2014-11-18):
求楼主上传个图纸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