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新手求教】mos管好坏判断和工作原理

楼主(2014-02-27):
【新手求教】mos管好坏判断和工作原理
有没有大小,型号的区别,
pnp和npn在实际维修中的注意和使用

网友:
百度一下就知道啦

网友:
这常见的东西 直接换

网友A:
很简单,一般我用两种方法测:1、测MOS的二极管体值,N管S—D有几百殴,反相无穷大,P管相反(可以在线测)
2、N管黑笔点S,红笔去击G极,然后测S—D是否导通。导通是好的,(要线下测量,而且管子的S-D要有阻值),P管相反!!
希望对你有所帮助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,一般我用两种方法测:1、测MOS的二极管体值,N管S—D有几百殴,反相无穷大,P管相反(可 ...

我百度了很久,就找到那个三脚的mos管,我们见到的都是8脚的啊    8脚的是不是一边4个全是D,另一边D和S交错,然后怎样看它坏没有?  新手啊,你说的我都看不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百度了很久,就找到那个三脚的mos管,我们见到的都是8脚的啊    8脚的是不是一边4个全是D,另一边D和S交错 ...

哦,我说的方法是针对单管的,如果是复合管,那你就要研究下内部结构了!
一般8脚的单管,1-3是S极,4是G极,5-8是D极
6脚的1256是D极 3是G极,4是S极(6脚的没怎么研究过,反正4脚一般是输出,3脚控制,你研究一下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,我说的方法是针对单管的,如果是复合管,那你就要研究下内部结构了!
一般8脚的单管,1-3是S极,4 ...

好的,谢谢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