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L510(L535)怪问题!

楼主(2014-02-27):
手上有一块东芝 L510(L535)独显 三代 GM45桥 板号太长忘了,二修机,上电1.06会自动重启一次,不跑码。目测发现,CPU供电IC,大电容,CPU温控,BIOS,5V滤波电容均被 干过!经测,发现PLTRST正常,无CPURST,看图纸查南桥至北桥的 PLTRST发现r165被上家拆了(把北桥的平台复位断了)!补上之后故障现象变了,触发到0.6就反复重启,感觉重启的电流在有规律的循环(0.6-0.4-0.2 又0.6-0.4-0.2  )而且只有第一次触发才出 PLTRST,之后重启都不出,CPU供电好像每次都出来,即使电流0.2也有(这里感觉有点怪)。测RSMRST非常稳定的3.3v。
分析一了下,感觉应该不是PWM方式供电引起的。如果是PWM引起的应该是掉电,而不是重启(不知道这分析对不对),明天过去想先刷下BIOS,不行的话就干桥了。
这里想请教下,有没哪位大侠修过类似的故障,就是反复重启的,给点思路,也好让小弟少走点弯路!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应该是桥的问题,上次我遇到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桥的问题,上次我遇到过

南桥还是北桥呀?明天想先做南桥,因为相对北桥来得容易操作点!

网友:
南桥的话就不担心,有杀错没放过,,北桥如果不是太确定的话,一般不太想下手!搞起来麻烦呀!

网友C:
这种给干过了的机器很难说,自己安时序一步步来吧,,别人换过的芯片最好自己换下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给干过了的机器很难说,自己安时序一步步来吧,,别人换过的芯片最好自己换下。。

时序走到出平台复位啦,只要不给北桥复位,就只重启一次。如果给北桥复位就不断重启!!

网友D:
这种故障确实有些难搞,还是查下信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故障确实有些难搞,还是查下信号吧

我是想查呀,不知道从哪查起,,,重启一般都和什么信号有关??感觉掉电还好搞过重启呀,,重启真的没思路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南桥还是北桥呀?明天想先做南桥,因为相对北桥来得容易操作点!

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坑爹呀,北桥呀!!!那就有得折腾了!

网友E:
有的是CPU电压比总线电压先出来的哦  楼主

网友:
刷完BIOS再看看情况!

网友:
换桥之后,机器显了,狗日的还档LOGO,通过对比点位图发现到南桥lan100_slp的332电阻和pci模块中断请求的电阻被拆了,补上之后还是档LOGO!!狗日的上家,修机的技术不咋样,做手脚的技术倒是一流的!!

网友(点评):
人家修了很久修好了,价格不合适不修了,一般这种情况,当然是动点手脚了,修出来的价只能比他报的价高,才能让上家舒心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的是CPU电压比总线电压先出来的哦  楼主

那是AMD平台,还是NV平台了,,intel平台都是先出总线

网友:
档LOGO怎么修呀,怎么修呀?

网友:
机器搞定了,上家把南桥48M时钟断了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