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36 掉电

楼主(2014-02-27):
DELL  1536 掉电  版号  广大 FX6    不上硬盘不会掉电    上硬盘按F1 进系统时  掉电   测量3.3V

网友:
DELL  1536 掉电  版号  广达 FX6    不上硬盘不会掉电    上硬盘按F1 进系统时  掉电   测量3.3V 正常  可以再次触发                    大神们有遇到过的吗

网友:
不会是南桥问题吧

网友:
南桥几率很大

网友:
还有就是CPU核心供电

网友:
AMD 系列的 机型南桥的可能性极大 补焊一下南桥!

网友:
风枪吹下北桥,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