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E通电掉电,掉电后重启无显!

楼主(2014-02-27):
B460E的机器还是第一次修呢,以前都是修的B460的多,这台机电流跑到0.89就掉电,掉电后自己重启但无显,查了所有的电压都是正常的,好了,先下载一下BIOS刷一下,一样的,但是就是摸到南桥有点热啊,不对啊,801IB的桥热也没这么热啊,难道真的是南桥挂了,没办法了只能换一个了,反正这桥也便宜,给客人报价后就换,结果还真的好了!

网友:
其它阻值正常不。楼 主,?就是因为热,换了南桥么?

网友:
金属MOS管不良也这样

网友:
楼主捡到了 这么好修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,,可就是没有楼主这么好的运气了、

网友:
我这还有一个 自动加电  但是不显示的 来  麻烦传下 bios呗

网友:
这就是维修经验啊。。。

网友:
这才叫有经验啊  佩服

网友:
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很有作用,感谢楼主

网友:
楼主好运气啊

网友:
高人指点 进来学习

网友(2014-03-31):
楼主好运气啊,我手上也有这么一台机器,不过内存,正在查。

网友:
南桥问题掉电很少,这机子CPU供电比较多

网友:
这个南桥确实容易坏

网友:
这个bios也容易坏呵呵

网友:
学习了 以后有帮助

网友:
呵呵,我也一般也这样加焊,感觉桥问题换,了再说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