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AOC 显示器 开机几分钟 屏幕半白半黑

楼主(2014-02-27):
一台AOC 显示器   开机几分钟 屏幕半白半黑  从左往右  慢慢的变黑    还没修  请高手给点指教

我个人觉得跟我上次碰到的一台比较像 灯管

网友:
查一查背光

网友:
背光式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还有这种屌丝问题 没遇到过 楼主修好了说下

网友:
还真没有遇到过。头一次听说

网友:
你外接灯管看正常吗?

网友:
先改高压试一下,如果问题依旧,肯定故障是屏了。

网友A:
灯管线,接头,打火烧了。

网友:
遇到过高压线圈坏,就亮一半,还有灯线断线的也这样

网友:
很明显是背光问题,灯管高压板这两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灯管线,接头,打火烧了。

嗯  就往这几个方面查查

网友:
1电容坏 2灯管 3高压包

网友:
高压版灯管线看看没有烧糊的现象。

网友:
修好了说一下

网友:
换台机子吧,显示器的毛病都要赶上笔记本了,就那一点电路,问题那么多

网友:
借其他的机子来看一下电压是不正常了

网友:
有图像的嘛    灯管  高压条换起试过没有嘛

网友:
背光出问题了导致的

网友:
是LED的还是LCD的。LCD如果灯管出现这样的问题早就灭了,如是LED的话很有可能是LED的灯坏了

网友(2014-04-13):
是屏的逻辑板问题,出现此故障时,VGL和VGH电压也会不正常。我遇到过一款相似故障是从中间慢慢黑直至全屏,最后换了屏逻辑板主芯片后才正常。

网友:
就是屏上的主芯片坏了是吧~

网友B:
用外置高压试试,(先不要上屏线点),确认是高压还是灯管

网友:
看样子, 有图像,应该是背光,问题  高压或 灯管坏了吧

网友C:
我修的是屏线问题没图像你看看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

网友:
换下灯管试试

网友:
像是灯管问题

网友:
电容鼓包。高压板。。。都有可能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头一回遇到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外置高压试试,(先不要上屏线点),确认是高压还是灯管

液晶面板上的 主芯片坏了  高压点其他灯管都没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修的是屏线问题没图像你看看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

液晶面板上的 主芯片坏了  高压点其他灯管都没问题的  谢谢~

网友:
液晶面板上的 主芯片坏了  高压点其他灯管都没问题的

网友D:
是不是LED的啊,要是LED得话,灯条的问题比较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LED的啊,要是LED得话,灯条的问题比较大。

LCD 的  是液晶屏  主芯片坏了

网友:
哦,只能说清是LED 还是LCD 这样才好分析,不过看外观是LCD的。

网友E:
楼主解决没  我估计还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解决没  我估计还是屏的问题

是屏的问题~~

网友:
是不是背光问题必须单独测测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