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管理芯片先后时序怎么排列的

楼主(2014-02-27):
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Application Data\Tencent\Users\2234241848\QQ\WinTemp\RichOle\LVR%F{I7KNPMWLY]H}~D]$P.jpg电源管理芯片先后时序怎么排列的

网友:
需要芯片的数据手册

网友A:
目测是个充电芯片,你的机器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目测是个充电芯片,你的机器什么问题

这是惠普G4机器,没有3V5V,换过io,加焊过南桥都无果。PQ52没从4脚飞到3脚之前,没有待机,4飞到3以后,待机0.26.不触发,

网友B:
查PQ52的导通条件,顺着这个思路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PQ52的导通条件,顺着这个思路走。

现在ACok没有出来

网友C:
惠普G4这机器不好修啊

网友D:
是不是保护电路出问题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保护电路出问题啦。

是的,不触发,按下开关3 5V没有,AIN短路,现在修好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查PQ52的导通条件,顺着这个思路走。

是ACIN出来就好了,PU2挂了,把ACIN拉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ACIN出来就好了,PU2挂了,把ACIN拉低了

修好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惠普G4这机器不好修啊

修好了,是ACIN短路

网友F:
0.26就不是什么待机嘛。。怎么能触发。

网友G:
G4和G6的都是不好修呀;我有时候还是这个感觉;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0.26就不是什么待机嘛。。怎么能触发。

是ACIN出来就好了,PU2挂了,把ACIN拉低了,把PU2 pin15脚切断,就可以正常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G4和G6的都是不好修呀;我有时候还是这个感觉;

是的,不好搞的,琢磨了好久

网友:
1脚到最后一脚把

网友:
修好了,就是硬道理!

网友(2014-05-12):
电路图完全就是文盲,学习中,谢谢

网友(2016-04-24):
G4的通病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