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00E4A 无独立显卡供电 无CPU供电

楼主(2014-02-27):
我有个三星300E4A的机器,现在是加电电流0.12A实测无独立显卡供电,无CPU供电,南桥是HM65的,如图是南桥发出的独立显卡开启信号 还有我BIOS刷过,小弟不太了解HM65时序不知道是否先产生独立显卡供电还是先产生CPU供电我看图纸应该是先产生独立显卡供电,另外附上图纸 300E4A BA41-016661

网友A:
修显卡供电,我现在还在用这台机子呢,显卡芯片取下来没用,用的集成,稳定得很,而且还是裸板用的

网友:
把显卡供电搞出来了。就行了。看工作条件了,查哦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修显卡供电,我现在还在用这台机子呢,显卡芯片取下来没用,用的集成,稳定得很,而且还是裸板用的

那我蛋疼了,不会的换南桥吧

网友C:
恩 应该是独立显卡供电没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恩 应该是独立显卡供电没出来

哥们那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整,二级电压都已经产生就是3v转换3V 5V转换5V都有了 南桥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啊

网友D:
查ISL95831 的工作情况,可以测这IC的总线波型,确定的是IC本体不良,还是二合桥的问题,无CPU电压,一般险95831外,还与桥有关,还与BIOS有关,楼主可以借鉴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ISL95831 的工作情况,可以测这IC的总线波型,确定的是IC本体不良,还是二合桥的问题,无CPU电压,一般险95831 ...

我现在一直纠结在 独立显卡供电和CPU供电直接 难道说先产生的CPU供电然后产生的独立显卡供电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我蛋疼了,不会的换南桥吧

这个机子的显卡供电不出还真和桥有关,但你得仔细啊,别漏掉其它的了,反正我用的这个机子的独显芯片被取下来了,还是正常使用,呵呵!

网友:
现在HM65以上的机器真难搞呀,上电时序完全不同了

网友:
此机器解决故障 换PCH解决

网友:
如果PCH供电啥的正常了。楼主换桥啊

网友E:
哎  我现在有个300E4a的 电流跑0.5多 不出cpu那个显卡供电  头痛 BIOS 刷了  不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:
按照时序修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哎  我现在有个300E4a的 电流跑0.5多 不出cpu那个显卡供电  头痛 BIOS 刷了  不知道怎么修了

换PCH 就行了

网友:
我手里也刚接了一个 没CPU显卡供电的,看来这个本子坏的还真多

网友F(2014-04-07):
我也有一台开机电流在0.5几,也是无CPU集显电压,独显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也有一台开机电流在0.5几,也是无CPU集显电压,独显电压

刷个BIOS 换下PCH就好了

网友:
我手上有一个无独立和集显供电,开启信号正常,芯片上下管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