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的LED显示器越来越难修了啊

楼主(2014-02-27):
今天修一三星LED显示器s22a330bw  因电源芯片d9329坏,它是14V 变5V的一个电源芯片,它短路之后导致后面的5V转3.3V的稳压管坏,主芯片se1059lmhl 坏, 25X40 坏 24cs08 坏。一看它坏这么多件就不想修了,正好手里有一个s22b150n 的屏坏的显示器,屏的型号是m215hge-l23  s22a330bw的屏是m215hge-l10 外型基本差不多,led灯的接口定义也是一样的,可是换上去就是不行,亮一下非常暗马上就灭,最后时在是没办法还是得修原来的板,修好之后在点屏就没问题。以后如果遇到led升压板坏的,换是真的不好换啊,用网上买的通用板有屏可以,有的屏点一会LED升压板特别烫。
这个板是拆件的板不是S22B150N的板是啥型号的不记得了,外型和原板一样差就差在LED灯的接口不一样,没办法不能换只能拆件一样一样的换上去

网友A:
以后都是这种了吧   坏了只能换换换换。

网友B:
LED不像LCD,有通用板可以换,LED灯珠的串并联方式不一样,电压电流不一样,只能死修,

网友C:
觉得这也是好事儿 随便拍个通用吧换上就ok 我们岂不更难过   费点儿劲死修收入也成正比呀。。不过现在新显示器的价格也是。。。。。。。哎。。

网友D:
s22a330bw的屏是m215hge-l10 外型基本差不多
何不把背光也换去,只留原面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觉得这也是好事儿 随便拍个通用吧换上就ok 我们岂不更难过   费点儿劲死修收入也成正比呀。。不过现在新显 ...

这是我手里有一块差不多的料板才能修上的,要不然的话订一个原厂板最少得80。这个板的主芯片网上有卖的,5V变3.3V的稳压管就没看到有卖的它的型号是SOZ 如果买不到它的话里面还得改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后都是这种了吧   坏了只能换换换换。

换不了啊,只能给修上。要是订原厂板的话,这活就没法干了,成本太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LED不像LCD,有通用板可以换,LED灯珠的串并联方式不一样,电压电流不一样,只能死修,

是啊原来LCD的不行就加高压板。LED加高压可不是那么好加的了,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个LED的接口虚焊的,也是手里有相同的屏坏的显示器才修上的。成套换背光换好的,它不像lcd的灯管虚焊打火,拆屏就可以看出来,LED的根本看不出来啊。最后换好之后才想到是接口那里虚焊。因为它有时点一天也不犯毛病,有时一会就犯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s22a330bw的屏是m215hge-l10 外型基本差不多
何不把背光也换去,只留原面板

我也想那么换啊,可它外型差不多,固定屏逻辑板的螺丝孔位置不一样啊,硬装上逻辑板没法固定以后还不得出线.

网友F:
LED坏得少。。。。还是LCD盛行的时候生意好。

网友G:
修过一三星的点一段时间后就灭,灭几秒又亮,没规律,LED的显示器,直接换了整版,结果还是会无规律的灭亮, 亮灭

网友:
电源部分有问题,后面很可能坏一大片,难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啊原来LCD的不行就加高压板。LED加高压可不是那么好加的了,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个LED的接口虚焊的,也是 ...

对,可以灯珠高压条一块换就行了,增加了拆屏的风险

网友:
三星的不是很好修,和其它的不太一样

网友:
LED不好修才好。 否则大家都直接换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ED不像LCD,有通用板可以换,LED灯珠的串并联方式不一样,电压电流不一样,只能死修,

以后修LED就这么难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修过一三星的点一段时间后就灭,灭几秒又亮,没规律,LED的显示器,直接换了整版,结果还是会无规律的灭亮 ...

总之,就是三星的设计有问题。联合号召大家都别买三星的,让三星操蛋去。

网友(点评):
如果都没问题,你修什么呢?我到是很喜欢这样的,希望所有的显示器都设计有问题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觉得这也是好事儿 随便拍个通用吧换上就ok 我们岂不更难过   费点儿劲死修收入也成正比呀。。不过现在新显 ...

一个7百块的机器,你死修三天,也不可能收个300块啊。

网友:
各位说得有理

网友:
三星的不是很好修

网友:
三星就这样,我也遇到过,换板,

网友H:
三星的不好换,只能修板

网友I:
昨天修一台LED,也是烦的要死。-4+2-4的灯条,咋么改都只亮一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昨天修一台LED,也是烦的要死。-4+2-4的灯条,咋么改都只亮一组。

以后就得多备点led灯条了,说不准的毛病还没有相同的屏只能连灯条和升压板一起换,只不过成本高了就看客户能不能接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三星的不好换,只能修板

它是触摸按键,在加上里面的空间待别的小,想换代用板的几率小啊,现在很多的LED显示器做的都非常薄,加板跟本就加不进去.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LED坏得少。。。。还是LCD盛行的时候生意好。

LCD的时候有好多换电容就可以收钱的,现在LED想换电容收钱的时候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修过一三星的点一段时间后就灭,灭几秒又亮,没规律,LED的显示器,直接换了整版,结果还是会无规律的灭亮 ...

那就有可能是前面的触摸按键坏了,想换就得换前面的壳,要不然也订不到按键,像T190的那种你如果不插按键机器不工作想拔掉都不行

网友:
我有个三星的150N屏坏了不会修呢

网友:
用通用驱动板板及通用LED高压板应该可以的,因为通用驱动板只是给高板板一个开启信号,又不去控制调节LED背光系统电流、电压。当然如果要调节亮度就不太一样了,因为LED灯管与CCFL冷阴极灯管的电流电压调节是不一样的,所以用通用驱动板改造LED液晶显示器,最好不要接亮度调节信号,否则可能出问题。

网友:
LED现在配件不好找,料板也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s22a330bw的屏是m215hge-l10 外型基本差不多
何不把背光也换去,只留原面板

这个想法不错,够智慧

网友:
现在的活愈来愈难了

网友:
   科技在进步我们也要加紧脚步啊、

网友:
不好修的东酉大家才会去学,LCD时代坏了就换一个,LED的话就要看水平,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搞的,LCD的高压板,驱动板,电源板我都是修起来的,除了没配件的用通用板

网友:
昨天修了一台, 淘宝上查了一下主板价格,要140,哈哈。

LED板淘宝卖的贵才好啊。

网友:
LED电源大都是外置的,故障率也低,修的太少了,

网友:
是啊,驱动板集成度高了,外置电源,也减少了维修电源部分的机会,并且屏幕也比lcd 的薄了拆屏风险也高了

网友:
只要知道所以然,一切都不难。

网友J:
赞成大家以后都不要买三星的显示器

网友:
总的来说就是把电源部分外置了,然后我们就苦逼了!

网友(2014-04-11):
shio 好难秀啊

网友K:
现在LED已经有了替代元件,也不难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现在LED已经有了替代元件,也不难修啊

现在的显示器做的非常薄,按键触摸,你驱动板也不好换,反升压板也不好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赞成大家以后都不要买三星的显示器

其实三星挺好的,从710开始非最佳分辨率换MCU修了很多,在以后是943nw 高压板又修了好多,T190 T220  按键坏很多,sa330 接信号不显示,又修了很多,最主要它是一年保的,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三星啊 一年能修到一千多台三星.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修过一三星的点一段时间后就灭,灭几秒又亮,没规律,LED的显示器,直接换了整版,结果还是会无规律的灭亮 ...

LEC 灯的事吧

网友:
哎LED出来了我们就又少了一个吃饭的技术了

网友:
额。楼主,led升压不好修,你可以在淘宝上面买个led的升压条改上去。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LED的显示器屏薄,所以散热也是不好的了,以后坏的几率也就上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