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进水机,待机正常不触发修复。

楼主(2014-02-27):
一同行拿来的一块联想G460主板,版号:仁宝LA-5751P
主板是进水的,有好几处腐蚀发霉,一番清洗烘干就上电了,插电就有0.10的电流,量了下有3V5V,打了下3V5V电感线圈阻值正常,摸了下整板无发烫,按开关无反应,久按几秒电流也不下去,那说明这不是触发动作,没有多想,直接就查3V 5V转换电压,一量还真出来了,那肯定是G极控制出问题了,打开图纸和点位继续查。

截图中,U10的G级为19V,所以是Q20未工作,Q20的G级控制SUSP信号出问题了,这里应该是高电平才对,而现在测到的是低电平0.5V,打了下阻值,40欧姆,嘴角幅度上扬了~~~

几分钟就查出来是Q19坏了,拆了之后阻值上升到566。

可一通电,电流依然是0.10,转换管还是导通状态,继续追查SUSP信号,查到这里后,发现SUSP的电压是由RTCVREF提供的,把R4拆掉之后,RTCVREF还是0.5V。

追查RTCVREF是由PU8提供的,PU8的输入脚只有0.28,经查是PR122断线

飞好线之后,待机正常了,待机0.01,但是按开关不触发,查EC开机请求PBTN_OUT#有跳变,那就是南桥的工作条件出问题了,查了南桥的晶振、RTCRST都正常,接下来查南桥待机复位PM_RSMRST#,结果表笔量了下Q14的C级电流就直接起来了,接屏亮机了,果断将Q14拆掉,在R402的位置装上0欧姆电阻,装机测试正常。

楼主很心细嘛,果断牛B!赞一个~

。。一夜 + 2 很给力!

网友A:
我还有台G475进水,待机修出来了,还不触发,头痛呢

网友:
学习了...楼主线路跑的不错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还有台G475进水,待机修出来了,还不触发,头痛呢

G475待机要出三个电压的哦,还一个+1.1VALWP,别漏查了

网友:
呵呵。有相同的板子好修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475待机要出三个电压的哦,还一个+1.1VALWP,别漏查了

这个已经出来了

网友:
一开始的判断思路很好啊 学习啦希望多发这样的帖子

网友:
南桥的晶振、RTCRST都正常,接下来查南桥待机复位PM_RSMRST#;南桥主要测试这几个条件吗?

网友:
几分钟就查出来是Q19坏了,你用什么妙招的

网友(点评):
可能是查D级阻值,没点位就不能只是几分钟了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哦。。。。。这都行啊

网友:
思路清晰,不错,进水的易腐蚀断线

网友:
一步一步不紧不慢,楼主不错

网友:
南桥复位没有

网友:
好屌的样子哦~~~~师兄哪里人啊?

网友:
强大,思路清晰,跑线又快,学习了

网友:
进水机器不好搞啊

网友:
饼哥的反推思路就是好用,哈哈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 这个要好好学习 不得不服 进水机器向来比较难搞 佩服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