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N480死机

楼主(2014-02-27):
联想N480 装系统在装驱动时死机,什么情况?有谁修过这个问题?急急急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装系统的时候去掉显卡驱动,然后进系统装官方驱动

网友:
先换显卡了,换了不行,就搞电路

网友:
加焊显卡 应该可以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