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出去上门去一家公司,给他装了系统后,不会连接他的共享打印机郁闷

楼主(2014-02-27):
郁闷,局域网里的共享打印机怎么连接

网友(点评):
楼主真厉害,自己当老板还是在公司打工呢?

网友:
控制面板~~打印机和传真~~在需要共享的打印机上点右键共享~~确定。在其他电脑点开始~~运行~~输入\\(打印主机的ip或者计算机名)应该就可以看到共享的打印机

网友:
我晕,你不问百度跑来这里问了,到嘴的肉都丢了、

网友:
灰常感谢上面的大神们,是呀嘴边的肉丢了

网友:
很可能装完系统后 和他以前电脑的工作组不一样了

网友:
牛人啊    工作组不改就开连啊,    高     钱啊

网友:
主机从机要设置共享:网上邻居----设置家庭和办公网络---下一步...................,网成主机打印机设置共享,从机添加网络打印机即可

网友:
打印机的这个主机做好系统后,装上打印机驱动,然后去网上邻居 运行小型家庭办公网络(期间有填工作组的,要和其它工作组一样的,这个机器也要起个名字的),运行完之后,可查看本机打印机已经共享了的。再去其它电脑--打印机--添加网络打印机--找到这个主机的名字--打开后就看到主机的打印机了,安装后即可共享打印机,其它组内主机以此类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