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800(801)触发掉电维修(通病但不是大电容)

楼主(2014-02-27):
今天接修2台东芝的M800笔记本,开机故障为裸板0.27掉电,可以再次触发掉电
因为明天家里有事所以必须今天把机器修出来。开始以为很简单无非是短路或者少电压。可是.......
先送上BIOS和图纸

网友A:
坛子里,不断有人献上机器的通病,以后碰上这机器,留意不走弯路,好啊

网友:
这个电压还好查,不过确实少了不少弯路,楼主好人

网友(2014-06-24):
ZK浪子 -2 严禁灌水

网友(2014-02-27):
这算是新的通病吧,支持一下

网友:
我有台L700问题也是差不多,希望也是如此

网友B:
先查EC待机电压就很快修好了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确实很少,也不好排查

网友:
广达就爱出这问题   掉电  多是却电压引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查EC待机电压就很快修好了。

是啊,当时太饿了,头脑不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坛子里,不断有人献上机器的通病,以后碰上这机器,留意不走弯路,好啊

我也从各位的通病贴中收益不少,所以也来奉献一下

网友:
原来就是一个转换电压有问题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  希望今天就碰到一个一样的 拣点钱

网友:
是这机器的通病,。。。

网友:
这么简单的问题 看标题还以为是多有营养饿

网友:
请问查到CPUPG出来了 PLTRST#没有怎么弄

网友:
谢谢分享,发现通病机器好修。

网友:
没大电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