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无待机维修 LA-4761P

楼主(2014-02-27):
板号:LA-4761P
现象:无待机
维修思路:查公共点,待机供电
流程:测各大供电对地值正常,加点测公共点没有供电,哥笑了,打开图纸

测PQ7 PQ13 G级19V,G级受控于充电芯片,开来是要查芯片这块了
充电芯片供电为28脚由PQ7内部的体二极管提供,其它的无从查起,于是下载
充电芯片数据手册BQ24751A.

根据厂家典型应用图可知,ACDET脚要大于2.535左右,充电芯片会从4脚输出低电平,
从而产生公共点,实测ACDET为12V,电阻分压应该2点几伏呀,看来电阻不正常了,测
PR40  50k 不正常又找不到340k大小的电阻,灵机一动,看见PR45也是340K的,于是换了
一个位置,上电触发亮机。哥笑了。看了下PR45的作用,电阻分压过流检测的,看了不能
对换,图纸再搜340K,有了PR54,呵呵,直接换掉,收工!

网友:
学习了,一直不会N,P沟道的原理,有点明白了

网友:
饼哥给的很多芯片资料很有用啊,不遇到还真的来不及翻

网友:
太好了,正好有个和你一样的,思路好明确,借鉴下

网友:
为什么论家修个公共电电压这么容易,

网友:
这个案例很经典

网友:
ACDET这个信号在很多帖子看到了,记忆深刻了。

网友A:
问题
1、ACDET阀值是2.4V。
2、OVPSET是过压保护设定,防止适配器电压超过22.3V导致后级烧坏
3、不要再自己板子上拆电阻吧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问题
1、ACDET阀值是2.4V。
2、OVPSET是过压保护设定,防止适配器电压超过22.3V导致后级烧坏

学习了,芯片手册没有仔细看,

PR54在这里作用只是分压提供一个高电平,所以直接代换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学习了,芯片手册没有仔细看,

这是习惯问题。养成良好习惯。
至于这个电阻作用,我想,工厂设计人也不是闲着没事做多加一个电阻,总有他的用处。只是作用不那么明显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