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OC TFT19W80PS显示不正常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27):
有一台AOC TFT19W80PS显示器,出现如下故障,
开机能显示AOC 及无信号,稍后出现黑屏或有一条以至多条白水平亮线,
1、有时出现波纹状背光,
2、有时出现柱状斑块背光,
3、有时出现粗点背光
此几各情况不定期出现
请问各位大师,是什么问题?如何解决?
十分感谢!
部分拍图

网友:
EMCU,屏线,接口,程序

网友:
看现象是屏坏了!

网友:
不一定是屏的事,也许是驱动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个人感觉像是驱动板坏了。

网友:
先换一块屏,如果不行的话,你吹吹显卡

网友:
有修过笔记本的。看现象是屏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重点查一下驱动板,修过开机显示AOC LOGO正常开机后正屏白且有白线,换驱动板上的3.3V供电电容解决

网友:
找个点屏的板子 带换一下 就知道了

网友:
换个驱动板试试

网友:
多谢各位,这两天还没有时间检测

网友:
换一个屏或者是驱动板,就可以判断出是哪的故障了,找出故障点就可以给客户报价了,然后或修或换自己定夺。

网友:
供电不足 带不动

网友:
我感觉是驱动板问题或是屏坏了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电容

网友:
能显示无信号就说明主芯片工作正常,电源板正常,外接VGA看情况而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