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4040认电池不充电,高手进

楼主(2014-02-28):
接一台DELL M4040的笔记本进水机。。
   拆机后发现进水位置好多,就清理了一下,,,
  清理完后打对地阻止,,公共点短路,烤鸡大法开始,,发现PC4407发热,,拆下OK

  插上电公共点正常了,,但无3V5V,,,仔细但工作条件,,发现51125的主供电无,,,PR4108开路,,,直接连上以后,3V5V出来了。。
开机正常了,,,本以为能收钱了。。
可是发现,,电池无法充电,,进到系统后右下角显示,,电池电量70%,,无充电,,,,
    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,,,BIOS我已经刷过了,,
充电IC从料板上拆的,,装上还是不充电,,,  而且每次开机的时候老是提示什么,,我用的电源不是65W的DELL电源之类的
我拿了一个DELL 1420的电源插上还是提示,,,不知是不是要有M4040的原装电源才能充进去电?
IO已经定了,,充电IC也定了,,,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修过M4040的不能充电的故障,,,?

补充内容 (2014-3-3 19:32):
郁闷啊,现在充电IC换了4个了,,IO也换了,,还是一样的故障,,,电池也换了试过,电源也用原装的了,,还是开机能认到电池,,就是显示未充电。。。无语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重点检查R3903  R3902 R3904 有没有断路。

网友:
让客户拿原装的过来,很多是这样子的

网友:
别定了,浪费钱,有以下几种可能       1用原装电源,   2电池坏    3充电电路,就是充电电路

网友:
dell很多机器多是要原装电源才可以充电的。

网友:
先让你客户把原装的电源拿过来试一下先吧

网友:
要是电池坏,就没什么意义了

网友:
确实是 电池坏了就没必要   重点还在充电芯片的充电阀门值上

网友:
我手里这台1510的和LZ这现象一样几乎都搞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我前天修了一台也是进水的,DELL M4030吧,修好后用可调电源可以充电,以为好了,让客户拿回去,客户说用他的电源不能 充电。有充电提示,可显示电源已接通,未充电。还回来后,用自己的可调电源是好的,换了两个19.V-4.62A的都不行,后来用了个全新的原装电源的显示能充,能放.想不通,因为前面两个电源也是好的,好在哥DELL电源多.

网友:
有的戴尔要用原装的电源才可以充电的    充电电路查查  转换MOS量是好的也要注意这个东西容易出问题好的也要换了

网友(2014-12-03):
戴尔要用原装适配器的 我前面碰到一个电源头有问题的也是同样的故障

网友:
进水的肯定还是主板的问题嘛

网友:
刷过bios没
不充电用原装充电器试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