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非常菜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28):
hp 4310s 不插屏线接外界显示器没有显示,这个是不是短接休眠开关就行啊,这个开关在哪啊,请懂的指教一下啊!

网友:
看看说明书就够了。好像是Fn+F4记不清楚了。多按几次,看看外接显示器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,不过,我说的是只有一块主板,没有键盘情况,让它默认就是外界显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