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电源板上怎么判断 启动电组这个元器件 求教!

楼主(2014-02-28):
可以跟我讲一下有什么特征之类的
就像是随便拿一块板一看就知道哪个是启动电阻了
电源

网友:
一般与大电容正极相连的,但是有板子从大电容正极也有经过电阻到芯片的,如果你主要点看的话 会发现与mos管s极相连的为过流检测,另外的就是启动供电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