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EFI下安装Windows系统方法

楼主(2014-02-28):
第一种:
将win8的ISO镜像刻录至光盘,插入光驱并重启,选择UEFI模式启动光盘并安装(需要提前准备好GPT分区表硬盘或在安装过程中使用diskpart处理硬盘);

#怎么提前准备好GPT分区表:可以在安装系统之前进入支持uefi的pe系统,然后用diskgenius软件把磁盘转化成GUID(GPT)格式,然后重启;至于diskpart命令在本文最下面有说明。

第二种:
准备好不小于4G的U盘(FAT32),提取ISO镜像所有内容至U盘,重启进入主板启动菜单选择UEFI模式启动U盘(或选择U盘中bootx64.efi文件启动),开始安装windows!

#前提是Windows系统镜像支持uefi启动,支持直接uefi启动的系统镜像会在不久以后提供,敬请关注!

第三种:
准备好不小于256MB的U盘(FAT32),提取ISO镜像EFI文件夹及和sources文件夹及该文件夹下boot.wim至U盘,提取ISO镜像所有内容至其余硬盘,重启选择UEFI模式启动U盘,shift+f10调出命令行,跳转至存放完整安装内容的硬盘并安装win8,需要GPT。

#其实就是提取系统镜像支持uefi的pe模块,等到进行到分区时调出命令提示符窗口,用命令进入准备好完整Windows系统镜像的目录,运行根目录或sources目录里的stupe安装程序进行安装!

第四种:
在硬盘或U盘分区(FAT32)准备好EFI SHELL文件,提取ISO镜像所有内容至硬盘,重启选择从EFI SHELL文件启动,跳转至安装文件所在硬盘分区,打开bootx64.efi,开始安装windows!

#网上经常提起这种方式,放置efi shell的磁盘一般得是FAT/FAT32格式;使用load ntfs.efi map -r命令可使SHELL识别NTFS分区;efi shell下载地址等下提供。

第五种:
进入PE,用imagex或dism部署wim镜像至安装分区,执行bcdboot和bcdedit将引导文件存放至ESP(EFI)分区(FAT/FAT32),重启并在主板中选择UEFI方式启动硬盘,继续安装windows!

#可以直接用uefi模式进入支持efi启动的新型pe(支持uefi的win8pe下载地址等会提供),分区,部署,复制引导文件至esp分区, 然后重启,继续安装windows(推荐此方法,因为此方法兼容gpt磁盘模式);bcdboot将引导文件存放至ESP(EFI)分区的命令:bcdboot c\windows /l zh-cn (如果efi分区不是esp而是普通fat分区,命令为 bcdboot c\windows /l zh-cn /s h,其中c为系统安装分区,h为efi文件所在分区

第六种:
执行bcdboot和bcdedit将引导文件存放至ESP(EFI)分区(FAT/FAT32),重启并在主板中选择UEFI方式启动硬盘
  #进入mbr引导的系统,新建一个efi(fat)分区,用bcdboot和bcdedit将引导文件存放置efi分区,重启,选择uefi模式启动,最简单的方法,掌握前五种,就不难理解这种方法了。

附diskpart分区命令建立一个gpt格式磁盘:

Diskpart            #打开diskpart工具

list disk            #列出系统拥有的磁盘

select disk 0          #选择0号磁盘,请根据磁盘大小,自行判断你的目标磁盘

clean              #清除磁盘,该命令会抹去磁盘上所有数据

convert gpt           #将磁盘转换为GPT格式

list partition          #列出磁盘上的分区,因为我们刚转换成GPT格式,因此,分区为空

create partition efi size=100              #建立EFI分区,大小为100M,如果打算使用该分区引导MAC系统,建议大小200M以上

create partition msr size=128              #建立MSR(系统预留分区,可以跳过)分区,微软默认建立的话,大小是128M

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size=50000                   #建立主分区,大小为50000M,请根据自己需求调整,该分区用来安装windows

list partition              #列出磁盘上的分区,看一下分好的区

exit              #退出diskpart

回到图形分区界面,点下面刷新!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但是都是安装纯净系统,能不能用这种方式装GHOST版本的,谢谢

网友:
这种感觉有点点麻烦,虽然没用过这种

网友(2014-06-26):
有点晕,这装个系统也太麻烦了点,

网友(2015-02-05):
用原版光盘是没有这么麻烦的

网友:
有一种传说叫有图有真相,楼主太懒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,先收藏了有机会试试

网友:
支持楼主,好复杂啊。一般不这么用,。

网友(2015-04-05):
明天试试,今天搞了一天,都没有搞好~~~

网友:
学习一下,不好懂。

网友(2016-07-07):
看不明白,估计楼主也是从网站复制的

网友(2016-09-16):
谢谢分享,学习永不停步...

网友(2017-01-04):
好麻烦,肯定有更简单的

网友B(2017-04-03):
装个系统还要那么多DOS命令吗,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装个系统还要那么多DOS命令吗,麻烦

我一般是直接使用启动U盘的一键安装系统来安装,这样比较简单

网友C:
不ghots怎么行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ghots怎么行呢!

不ghost也是可以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但是都是安装纯净系统,能不能用这种方式装GHOST版本的,谢谢

可以用GHOST方式安装,但是要处理UEFI的启动代码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可以用GHOST方式安装,但是要处理UEFI的启动代码。

如何处理详细说明一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如何处理详细说明一下

bcdboot c:\windows /s o: /f uefi      注: c:\windows 系统路径   o:  esp分区的盘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cdboot c:\windows /s o: /f uefi      注: c:\windows 系统路径   o:  esp分区的盘符

好的明白啦,给你加分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