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发感觉无知——HM55芯片组,一代i3,集显供电可以省略吗? HP G42集显供电没装...

楼主(2014-02-28):
HPG42 daoax1mb6h1 开机跑F9不亮机,电流1.9,内外均不显。更多的时候是跑17然后几秒掉电。看论坛一个朋友也有类似问题,提到集显供电,我一查我的机器,cpu供电ic只提供两项vcore,+VGACORE_IGPU由另一个供电ic——RT8152C提供。但是板子上相关电路元件一个都没有安装。只有独显供电+vgacore,这样可以嘛?

网友A:
当然是不行的,集成显卡供电是cpu跑码后产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然是不行的,集成显卡供电是cpu跑码后产生的

可它实际电路就是这么做的,的确没装

网友:
一代I系列有独显的 集显一般都不用   像B460独显的可把集显断开一样好用

网友:
1代CPU 的集显有的机器是没有的,在显卡驱动里面都没有。估计是因为有的机器不需要

网友:
有些没有装,我的就没有装,一般都是装了的。

网友B:
楼主解决后,请告知一下。

网友:
确实好多没装  不支持显卡切换   我上次修的ACER 4738G就是没打料!不定时掉电  最后没修出来 !上面没有NEC大电容 用示波器打也没杂波   补了2颗电容没任何作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解决后,请告知一下。

估计比较难了

网友B:
显卡问题。不用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问题。不用谢

显卡问题就是大问题,加热没管用,难道要换? 此时应该起机了,可惜

网友:
这样可以吗

网友:
集显开启信号到了没 没有的话最好换个CPU

网友:
一代的在有独显的情况下,集显是不用的吧?

当然不用 除非双显卡

网友:
奉献无价,赞一个

网友:
二代的 可以八度先去掉 一代的好像不行吧

网友:
一代的可以不用

网友:
人家本来就是独显的机器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