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2J死机求助。

楼主(2014-02-28):
       手上一台X42J I3独显的笔记本,一开始触发掉电,,,没测到有明显短路就加电的时候一阵乱亲,没想到可以正常上电了,,心喜但没想到奇葩的问题出现了,LOG出来马上进BIOS的话永远不会死机,,要是让他自己往下走的话刚好读硬盘U盘那一刻从LOG转到下一个画面的时候死机,LOG图标剩下下面一点点,,,裸板的话会自动进入CMOS ,而且能保存但不能退出,,只能重启,重启后又自动进CMOS,,,,过会儿会风扇狂转,怀疑温控有问题,看了下是EC在控制,,换了EC还是一样,,,BIOS刷过了。求高手解,谢谢!

网友:
板号是K42Jr  3.0 的

网友A:
先软后硬  刷BIOS  不过华硕的BIOS不容易刷对   慢慢找

网友B:
刷的是官网的BIOS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软后硬  刷BIOS  不过华硕的BIOS不容易刷对   慢慢找

论坛里的BIOS都刷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的是官网的BIOS吗?

论坛里的啊

网友:
有人遇到过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