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烧鸡法》秒杀无图纸无点位SONY VPCSD-113T

楼主(2014-02-28):
型号:SONY VPCSD-113T
板号:MBX-237
故障:待机0.01,上电0.03掉电

待机0.01,按开关,电流表上到0.03,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,无3V 5V,量开关处有3.3V跳变。
量sn608098线性3V 5V都有,EC是BGA的,无法测量。
此机器无图纸无点位无丝印,找到3V 5V MOS管。

根据上管的S级接下管的D级,下管的S级接地,上管的D级就是公共点,量MOS管公共点对地阻值0。
于是电流表调到2V,限流2A烧公共点,不发烫,于是不限流了,电流表跳到5A,上下管巨烫,换上下管,再测公共点对地阻值还是为0,量了连接的6个电容都是通的,全部取下,再量,对地阻值800多,换上料板上的电容。
通电,电流刷刷的上去了,外接不亮,接屏亮机。

网友:
新大法呀。

网友:
修这种一般都是送钱的。呵呵

网友:
呵呵,5A烧是不是有点危险啊!

网友:
楼主收了 多少银子啊

网友A:
烧鸡打法  这问题就是送钱的

网友:
大短短,试不爽

网友:
我遇到一个对地0欧姆的板子,拆了VTT供电芯片好了换了新的 上电,擦 还是不开机  3.3EC电压只有0.3V,因为没哟一起连VTT的MOS换掉导致VDC灌进去 烧了很多地方

网友:
我也烧过一台SONY的机器,公共点对地480左右,待机3V5V芯片VIN 对地只有130,然后烧机,两个电容发烫,换后就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鸡打法  这问题就是送钱的

楼层亮了,仔细一看吓一跳

网友B:
请问公共点怎么测?

网友:
楼主功力深厚 值得学习啊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,待机电流怎么只有0.01啊?

网友:
这种机子真的好激动啊,哈哈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,这种情况,楼主走了弯路,没必要先换上下管。直接量上管的G级和S级有没有短路,上管的G级和S级的对地阻值,就可以知道是不是上管引起的短路了

网友:
这机器你来之前没有打表啊/。?公共点不是有问题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公共点怎么测?

每个供电芯片上管的d级

网友:
今天 遇到过这样的,还在查找问题所在。楼主的经验,可以启发一下思路。

网友:
打短路 好修跟送钱没什么区别

网友:
我修这种基本都是先测试下公共点。如果直接烧鸡 。很可能烧死

网友:
搞维修的就是要胆大心细,限流,1V烧公共点,慢慢加电压,能烧死那你是个人才

网友(2014-04-05):
公共点短路常用烧机大法。

网友:
今天烧一个短路的,我线都烧热了还没发现是那个东东在发热1.5V 1.5A了找了半天没发现。是后短的。

网友:
敢问楼主公共点短了,怎么待机0,。01,触发可以到0.0.3啊求解释

网友:
5A烧是不是有点危险啊

网友:
请问楼主公共点短路,公共点不是19v,2v可以烧出来吗。还是慢慢加大电压。

网友:
楼主电压调到几v,烧出来上下管发烫的。

网友:
求型号:SONY VPCSD-113T图纸

网友:
为什么19V 短路,待机还正常 不是大短路!

网友:
烧鸡就是赚钱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