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华硕k43sj ,开机进系统一会掉电或还没进去就掉电,进bios不会掉的通病。

楼主(2014-02-28):
  客户拿过来说问题是开机进系统一会掉电或还没进去就掉电,我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,还有发现进bios不会掉电,拆机发现没有进水痕迹。大家觉得吗?这个问题跟宏基4736g大电容有点像。我仔细看了下主板,发现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感,滤波电容上面标的只有100。这么大的电感才配100的,会不会比较小,测量下电压为1.5v,应该是给内存供电的,会不会是这个分组供电引起的。因为最近上网发现华硕有几款是100电容失效引起的掉电。没示波器试,直接找了个220的电容换上去。测机一天没问题,客户拿走了好几天都没问题。这样的话应该是这款机子设计缺陷,同时也是通病。电感在南桥的正下方。

谢谢,华硕设计的人是脑残

网友:
华硕的机子问题还真是很多的。昨天修了一个是排阻的问题

网友:
这么大的电感才配100的,对了楼主是换了上面标的100uf的电容吧?

网友:
此图右下角电感上面电容就是元凶

网友:
学习了一个经典的故障。

网友:
楼主是好人啊 。。。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,这样的问题还是真的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这个应该还没完全解决

网友:
我手手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

网友:
现在的机子呀,,出这样的毛病

网友:
有这种可以呢

网友:
还没遇到此类问题,不过得注意了

网友:
我有一个重启 4-5 才亮

网友:
换一个大点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,稳压吗?

网友:
还没修到,看来是送钱的机。

网友:
     呵呵   又是通病

网友:
aiya哎呀。我有台机器也是这个问题。等会换过电容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