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 CPU不工作

楼主(2014-02-28):
今收到一台Y450 开机电流跑到0.35A   1脚PG 3V  7脚1.6V  8脚FB 0.9V  VCC_CORE 0.9V   17脚0.56V   18脚CLKEN 0V   25脚VRHOT 0.16V
19脚DELAY_VR_PWRGOOD  0V

这会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了,,,换过IO  和17021

网友:
19脚是芯片本身发出的PG 0V

网友A:
都发现问题了,PG是OV,就跑这个线,跑线没有问题就果断换芯片啊,还有可以看看EC那边是不是有短路了,如果短路了也是发不出PG的

网友B:
VCORE 有没 出来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发现问题了,PG是OV,就跑这个线,跑线没有问题就果断换芯片啊,还有可以看看EC那边是不是有短路了,如果 ...

这个19脚DELAY_VR_PWRGOOD 是芯片本身发出来的啊,,,1脚HWPG 有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CORE 有没 出来呀

VCC_CORE 0.9V

网友C:
先换个u   再换芯片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先换个u   再换芯片啊

换什么U    是什么芯片

网友:
感觉条件都满足了,换个U说不定就好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换什么U    是什么芯片

Cpu               Cpu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               Cpu电源管理芯片

没有新的芯片  换了个旧的还是一样,还有会不会是小板子有问题   就是1.05V  1.8V 供电小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