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磁盘擦除与MHDD清零

楼主(2014-02-28):
请问各位大神,磁盘擦除,就系将LBA填零,来纠正一些数据引起的红绿点和X。MHDD清零就是将X的归到G表上,所以一般来讲先做磁盘擦除,然后再一次MHDD清零,再做GP表合并,这样做对吗?还是先将GP表合并,再做磁盘擦除,再MHDD清零,再G转P表好呢?
有指导员给我讲,WD的盘可以清除T表,但ST的盘就不可以清T表,不明白为什么,有知道的讲解下么?

网友A:
不知道  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  我也想知道

你不知道哪地,知道的说一些给我听罗。

网友:
帮顶一下,希望有大神不吝赐教

网友:
我认为  先将GP表合并,再做磁盘擦除,再MHDD清零,再G转P

网友:
一般先做G转P ,然后,用MHDD清零,再做一下逻辑扫描,内部低格等。

网友:
罗工,你的方法,我有问题,MHDD清零,它是将X加到G表,还是将红绿点也加到G表?我想应该是X加到G表。但清零后G表应该会有好多成长记录的了,对吧,.那你在逻辑扫描之前,是不是也再一次G转P呢?然后内部低格我不是很懂,是带P格式化吗?成心求学!

网友:
听不明后了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因我也经常用MHDD软件。

网友(2014-04-07):
是呀,请罗工多多指到我们这些新手。

网友:
我来补充下,清G表,作用在于可以清除一些在G表上的物理坏道与罗辑坏道。MHDD清零,一般来说是在修复完硬盘之后再做的,因为它的作用是将一些物理坏道加入G表,有时候修复完硬盘后,很有可能有一小部分物理坏道未能修好的,这就需要用到MHDD清零。
以上是我的见解,还请罗工指正。

网友:
我是新手  所以顺序对我们很重要  在这里 先把问题简单化  也就是 前题是认到盘   坏道不多
另外 请教下各位大大  不同品牌  需要用到什么样的磁盘工具   例如  西数  希捷  三星  日立  他们的修复坏道的顺序 用到什么样的软件  能帮我们整理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