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52JC 触发掉电

楼主(2014-02-28):
板号:K52JC  MAIN  BOARD  REV.2.0  发掉电,  通电自动触发,3V  5V  有,但 内存供电没,电流大概不断循环跑0.135     0.167   0.219 .
图纸,拍了几张图,大家给点建议

网友:
图片,电流循环跑

网友:
内存芯片换了,还是一样

网友A:
华硕掉电一般是FORCE_OFF#有问题,仅供参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掉电一般是FORCE_OFF#有问题,仅供参考

这没图纸,这FORCE_ OFF#   怎么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