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 i3 独显

楼主(2014-02-28):
b470 i3 独显,之前是蓝屏重启,做完系统后,解压的时候则反复重启,换过硬盘,也换过内存,请指点。
硬盘
重启

网友:
如果确定不是软件问题,可能是供电不足,看看本子里,电容有无问题。查不出的话可能就是某一路信号补焊显卡、EC试试

网友:
刷bios试下呢 南桥的

网友:
刷bios,修电路。

网友:
什么叫做完系统解压??解压那就是还没做完系统噻!!你开机载入BIOS默认设置后装WIN7试试!!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格式问题

网友:
查一下是哪里的供电有问题。特别是cpu供电的铁壳上管子。其中有一项不正常。不影响亮机的。但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

网友:
是一相pwm电路。字打错了。

网友:
供电的铁壳管子不稳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