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32BEPLUS 19寸正屏液晶开机指示灯亮黑屏无显示按键正常

楼主(2014-02-28):
一台三星932BEPLUS 19寸正屏液晶开机指示灯亮,但是黑屏无显示,也没有“无信号输入”框出来,但是按键正常,按键开机关机都正常,晕了,有谁碰到过上来说一下。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驱动板的EN信号没有送到高压板上去
   又或者高压板的升压模块没有工作      查查5v 12v 供电看看正常的没有
  5v 12v正常 说明电源模块正常

网友B:
这个应该是高压包坏掉了

网友C:
重新刷程序,程序错乱了。

网友:
检查背光板 EN信号

网友:
这块电源板的高压线圈特容易坏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驱动板的EN信号没有送到高压板上去
   又或者高压板的升压模块没有工作      查查5v 12v 供电 ...

5V 12V很正常的,测驱动板的O/F (EN)脚只有 0。2V电压,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是高压包坏掉了

谢谢提示,我看了看原装高压包的型号是:TMS92515CT,由于我没有这个型号我用了一个:TMS92903CT代换上去,故障一样没变,想想是不是灯管问题,我外接了一组好的灯管故障也是一样,估计驱动板的问题大了。

网友:
会不会已经显示了哇?只是没有背光,高压板块坏了?EN不是高电平查一下条件吧,不过我还是觉得不是高压就是灯管因为我碰到就这样解决的

网友:
驱动板的O/F (EN)脚应该是高电平,查一下

网友:
修好的话请回个帖

网友:
我手上也接了台同样故障的,但是我的按键板有3.3V电压,外接灯管也是没图像,我估计是驱动板坏了,想刷个程序,可是手上又没这款机器的程序,跪求哪位好心人发个这款机器的程序吧!

网友:
你现在这种情况因该暗屏,,,你在电源板量的5V ,12V ,开启信号一定是正常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板上的这种高压包是最易坏的,建议你改高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重新刷程序,程序错乱了。

谢谢版主提示,已经修好了,已经修好了,我在论坛上找这个液晶的数据找不到,就到网上买了一个932BPLUS的程序,一共有两个数据一起刷上去就OK了,
1:MCU程序:25L1005
2:数据程序A81SC 用S-24SC08型号刷
我的屏的型号是:HSD190MEN3-A00,我用TL866编程器刷新的。数所如下:

278 Bytes, 下载次数: 82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5V 12V很正常的,测驱动板的O/F (EN)脚只有 0。2V电压,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吧。

EN信号是驱动板发出来的高电平
  EN开启电压没有的话高压板是不会工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N信号是驱动板发出来的高电平
  EN开启电压没有的话高压板是不会工作的

EN信号不正常  高压板无法工作
  查查EN信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5V 12V很正常的,测驱动板的O/F (EN)脚只有 0。2V电压,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吧。

懂了   !楼主现在的故障时MCU程序坏了,EN开启信号不受控,不能给高压板提供开启电压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,重点检查稳压器

网友:
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,MCU是不是控制EN新号的开启,亮度调节也是么,只要MCU工作正常,EN是不是就会正常开启,还有楼主,你刷的是不是两个芯片、NCU和数据芯片,这两个分别是什么芯片,懂的回我下,万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