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43B无CPU供电

楼主(2014-02-28):
大家帮忙分析RT8870AZQW工作原理
经测量9角VCC 5V正常
2角 EN 3V正常无+APU_CORE输出

网友:
9脚供电满足了,查查自举升压,是不是有短路?不行就烧机看看有没有电压被某些东西拉低了,看有没有东西烧出来先

网友:
准备先换管理芯片试试,手上没这种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

网友:
I2C总线的吧,看看断线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