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14-02-28):
联想171显示正常。但鼠标到屏下1/3就没有。也无法点开始项。是屏坏还是其他原因。高手指点下。赞个。
联想
屏坏

网友:
屏的问题吧

网友:
用排除法啊,一个个试验下啊,这样情况还是比较少出现的呀,换屏,换屏线==,先确定那部分故障啊,在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