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ENVF4上电不显

楼主(2014-02-28):
  版号LA-8662P,板载CPU。客户拿来时开机不显,电流跑到0.80左右就不动了,插了下内存也是一样。拔掉内存电流到0.52左右,看电流跑的现象应该是过内存,到显卡这步了。先没管别的,刷BIOS,在网上找了一个刷上不行,问题一样。那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。测主板电压,开机后电压都有出来,就是显卡核心的电压没有, PL204没有电压,在 测CPU的电压也出来了,0.9V左右, 按理说PU201的条件应该都满足了,我也测了31 32脚都有电压,示波器也没有,怎么办呢?干脆直接加焊CPU吧,10分钟后开机屏幕亮了,此机修复。

网友A:
图纸忘记上了,现在补上 HP_LA-8662PR06_LOTUS_0307A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忘记上了,现在补上

你是怎么想到去加焊CPU的呢,明明是电压没有出来,

网友:
牛啊,这个问题能想到加焊U。

网友:
最主要的是集显供电是cpu发出的

网友:
对请楼主回答下怎么加焊CPU的。。这都没法理解,你要是加焊下CPU的IC还能理解

网友:
感觉现在的本子就桥跟CPU不良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