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三星R23卡logo

楼主(2014-02-28):
机器一开始拿来可以开机到logo。就一直卡在logo,冷机器不能开机,开7,8次才可以开机等显卡发烫了才可以开机。然后我热了一下显卡就可以开机了就每次都可以开机。我把机器冷了然后再开又不能开了,我就果断的先加焊了显卡,拿过来开机电流跑到0.94就不跑了。怎么开逗不跑起来,然后我就重做显卡了,做了以后电流每次跑到0.84就卡在这里,,,,,了,,,求解啊!!!!!!!!!!1

网友A:
R23卡logo ,通病了,  南桥虚汗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南桥虚汗,很大可能

网友:
ATI北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23卡logo ,通病了,  南桥虚汗。。。。。。

老师叫我,搞显卡,结果显卡搞坏了,要我陪,,,我去

网友:
我搞显卡了。结果显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南桥虚汗,很大可能

我也想搞南桥,但是先搞了显卡,解说显卡坏了,难桥没的搞了。。。

网友:
你看看有没NEC的大电容啊 有就换个试试

网友:
我的也卡,有成功案例没得哟

网友(2014-04-01):
这个北桥虚汗 ,容易卡LOGO 。R23 , R25, 的通病 .

网友:
这个很明显是南桥的问题啊   现在越搞越大  老师叫你赔你就不干噻   过来跟我学不收学费坏了东西也不会要你陪

网友:
我也遇到很多。都是南桥。你搞显卡。问题搞大了

网友:
我于到过 没有修好过 可怜我

网友:
我技术不够啊

网友:
以后多多学习啊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个,看了几天网上帖子,肯定是北桥了,可是没敢动手。

网友:
卡LOGO ,按顺序去搞,USB口  SATA 声网卡 南桥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很是难搞啊

网友:
卡LOGO一般外设 SB

网友:
以前修过总以为是南桥,加焊南桥好几天,后来换了南桥也好几天,最后加焊了北桥用户再没回来过

网友:
肯定是北桥问题,搞好过很多了

网友:
外设卡的比较多

网友:
卡LOGE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。修了很多

网友:
R23 是心中的痛啊 ,上次也是 卡LOGO干显卡,就不见天日了。直接0.8A不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