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43S自动开机不显

楼主(2014-02-28):
我有台ASUS X43S的机子,版号 K43SV REV 3.0的机子,自动开机,电流在1安左右,点不亮,高手们指点下,什么题,是BIOS的问题吗
点不亮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bios的可能性是有的。可以先试一下。如果是独显的机子,1安左右的电流内存都没过。

网友:
我的是 k43SJ 上电.087A 自动开 怀疑是南桥坏了 期待你的解决方案啊

网友:
我有一台X43S K43SV待机正常不触发

网友:
自动开机 是正常现象的。1A 测DIMM有读数据么。

网友:
首先 放电CMOS 是AMD的么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