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220i BIOS密码怎么清除

楼主(2014-02-28):
     放过电  还是一样  ,还有什么办法  大家说下

补充内容 (2014-3-3 12:30):
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?谁知道的说下谢了。

网友A:
密码就不在BIOS里,要用专用的解密工具才行

网友:
主板解密,要刷程序

网友:
X220i 有独立的密码芯片!放电不管用,须必要刷一下新的密码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密码就不在BIOS里,要用专用的解密工具才行

去什么地方找破解工具

网友:
18652511705打这个电话

网友:
复制一个没密码的密码芯片文件就可以了

网友:
换码片应该可以

网友:
买一个没有密码的密码芯片换上。

网友:
刷密码芯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