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T1200W电源不够?

楼主(2014-02-28):
TT1200W的电源,不通电,拆开烧了整流桥GBJ1506用2510代换,18N50场管用20N60代换,15A保险丝用12代换,修好之后,只能带集显平台,独显平台就自动重启,什么坏了会造成功率不足?????????
自动重启

网友:
你把各个芯片型号说一下,修的地方有图片最好!
你换了这种场管后有没有看一下Datasheet上它的结电容是多大,原来的是多大,有可能是驱动不足。

网友:
场管全部换吗?大电容量一下是多少?

网友(2014-07-01):
建议楼主查下原管和代换管对驱动能力的要求,另外,如果管子挂了,G外接保护用的稳压管或4143也可能挂,导致单臂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没有完全修好!

网友:
即然有大功率元件牺牲,大电流冲击损坏同时,通常也会波及与其相连的相关其他元件,轻者影响电路参数,重者不能工作。所以不能简单的代换元件,要仔细检查相关元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