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刷BIOS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28):
为什么有的芯片可以编程 而校验失败呢

网友A:
应该是芯片损坏了   你在找找一个一样的芯片  把程序刷上去就行了

网友:
一般是芯片坏了  但是编程器驱动程序坏了也有可能   上次我那580u就是这样    不过我是换了系统从新大的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芯片损坏了   你在找找一个一样的芯片  把程序刷上去就行了

用别的编程器好了 原来是编程器识别不出芯片的正确型号

网友:
  有些校验不过的也能用 但是一般都是换一个重新刷过

网友:
别太相信编程器了!我就差点被坑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