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10 点不亮 求帮助!

楼主(2014-02-28):
接到一台DELL N4010. 点不亮,开机电流1.4-1。7-1.8-1.4 。感觉机子已经亮了,但是没显示,外接也没有显示,感觉显卡问题,就加焊了一下,结果还是不行,于是换了一个显卡,还是不行。显卡是ATI 216-0772000的。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!
显卡
点不亮

网友:
BIOS 坏的少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 这机器显卡不太好换,

网友:
有没有人给我点建议

网友:
在线等啊 很急啊 托了一个星期了。催死了

网友:
时钟有了吗,复位有了吗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 修很多了

网友:
有没响声啊。。··

网友:
是AMD的吗 如果是你搞搞北桥吧

网友:
是AMD的U吗 是的话北桥吹下

网友:
这种机子最难弄,看电流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amd 的北桥确实爱出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我修过一个显卡空焊的 是amd的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