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 GF8100 集成网卡RTL8111B装不上驱动

楼主(2014-02-28):
板载网卡是RTL8111B ,用驱动人生等 认成RTL8129.
“设备管理器”里有显示“以太网”带问号 ,8111B驱动装不上
8129驱动可以装上  但上不了网 还会死机。
更换8111B芯片,刷主板BIOS 故障不变 有哪位朋友见过这个问题吗

网友:
这问题一般都是软件问题,换个系统试试,。

网友:
重装个系统试试吧

网友:
重装了N个 GHOST 系统  原版系统也装过
故障依旧

网友:
网卡坏了,把网卡拆了,上独立网卡

网友:
还有 插入网线 网卡灯亮  也闪

网友:
觉得这个故障很有趣,想弄清楚原因

网友(2014-05-20):
可以在官网上面下个驱动试下

网友(2015-10-29):
rtl8111b可以用上面替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