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110 DQ15本电源板上的ID 针坏了会是什么现像?

楼主(2014-02-28):
dell M5110  DQ15本电源板上的ID 针坏了会是什么现像?  这个本进水了,现像是去了小电池,通电按开关开机,会正常显示,就是关不了机,去了电源,在插 不上电,断电好一会,在插上电源,就又能显示,    要是安上小电池,一回也不上电,这和小电源板,有关系吗?

网友:
小板 上有原件腐蚀,没图纸,谁有这图纸呀,或拍个电源板上的高清图也行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 没有修过

网友:
这个是小电源板图

网友:
这是本,是安开关后,才有5V 和3V

网友:
这是本,是安开关后,才有5V 和3V的吧? 我这个本,待机是0MA,安一开关后,到18MA 停那了

网友:
先把腐蚀的电阻电容补焊 或 换掉

网友:
不充电,实别不到电源的供率

网友:
那还用说,肯定无待机了

网友:
不充电,应该

网友:
我的是关不掉电啊,神啊。搭救我吧

网友:
不充    不过这个是不接电池,不开机

网友:
[我手上也有一台进水,还给上家维修的把主板划了好多刀硬盘直接拿走内存换掉这人真狠,飞线修好后第一次开机一定不亮机关机在开就很正常搞了桥也不行,不亮机时报7声照说是北桥问题。集成AMD的不知道有没有大侠修好过没现象

网友:
不充电吧,,,,,,

网友:
换个小板试试吧

网友:
没修到这样的故障,分析应该会电池无法充电,检测不到适配器,等.

网友:
楼主小板有PDF没

网友:
你换个试试看

网友:
即便不要那个针同样能开机能显示 楼主莫想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