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B490关机死机

楼主(2014-02-28):
能正常进系统,系统里面关机死机,电流停在1.4左右(独显)。在系统里面重新启动电脑,电流停在1.4左右10秒能重新启动,谁有遇到过。
内存,CPU换了,BIOS刷过了还是一个样。

网友:
系统重装了吗?

网友:
恩,重装了,安装版的也重装了

网友:
那可能bios  或南桥了

网友:
这种现象比较复杂。重点还是ec.桥和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EC PCH看看周边

网友:
我手上有一台要用几个小时会蓝屏,

网友:
查下CPU测试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