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64充电怪问题

楼主(2014-02-28):
DA0UM3MB8E0
用适配器工作正常,单独用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,同时插上电源和适配器也可以开机但是不充电
打开屏保-电源选项-电表 查看,显示不到电池信息,而且电表信息这个页面就死机了,点这个页面的那个选项都没反应了,同时适配器插头图标和后面的交流电源4个字 一直在闪烁,而且速度很快
单独插电池开机那2部分也闪烁,而且仍然显示是交流电源供电,显示不出电池信息
换过电池,刷过两个BIOS,更换过充电芯片8731AE和8502 EC,都不行,电池SM CLK和SM DAT线路也正常

网友:
换电池试一下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台没有修好

网友:
遇过这种情况,有没有哪个高手可以解答一下

网友:
回2楼兄弟,电池换过了,先换的电池,期待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CLK DAT线路都通,插上电源 总线上有3.3V,而且测量两条总线都有波,此时充电指示灯闪烁,波也一段 一段的,大约1分钟后总线上就没有波了,充电灯也灭了(有时候波消失,充电灯常量)感觉好像适配器和电池供电识别不正确,但是ACOK ACIN 信号是正常的 不知道该怎么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