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7A 奇葩故障。会看电路图的进

楼主(2014-02-28):
      E47A加电不显,测得无CPU供电, 经查VDD VDDP 只有2.8V,,追查, 待机时+5VPCU正常,PR141前端 14V ,后端0V。PQ55的2脚5V。当加电后,PQ55的2脚0V.PR141前端15V,后端只有5V,导致PQ28输出的+5V只有2.8V,,PQ51输出的+3.3V只有2.7V.。PR141阻阻值正常,后级无短路,PQ28 PQ55 PQ51我都换过,PC156拆掉过都不行。正常待机为0.014,如果短接PR141待机为0.051,PD21有点发烫。 但用烧机法完全烧不出有哪里短路。偶尔几次可以上电显示,但十几秒过后会掉电重启显示再掉电重启可能就会回到原始状态VDD只有2.8V,附上图纸还望大家帮帮忙分析下

网友(点评):
PR141 PR146先换之。

网友:
很复杂啊,。。

网友A:
PR141前端15V,后端应有7.5左右,如有问题,请查MAION_15V.修好不谢

分什么压,下面那个电阻没有
触发后PR141两端都应该是15V左右,图纸中PR146是没有装,所以不能达成分压,这个故障可能还是出在PQ55上,拉低了15V的控制电压。
支持,分压出来的电压就低

网友B:
要么PR141变大了,要么MAINON_15V有问题拉低了,这个不难理解。
短PR141,绝对不可以!

网友C:
新换掉两个分压电阻 如果还是不行就入楼上所说查它的前级

网友:
不会看点路啊 学习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PR141前端15V,后端应有7.5左右,如有问题,请查MAION_15V.修好不谢

MAION_15V查过了,,后面只有一个管子没问题的,,并且PR146是不存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么PR141变大了,要么MAINON_15V有问题拉低了,这个不难理解。
短PR141,绝对不可以!

PR141没问题,并且我也换过那电阻了,,MAINON_15V有问题拉低应该也不成立,我这个信号断开过几个接触点离开板子飞线试过了,也是一样的,,,问题是PR141后面就这点东西了都换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新换掉两个分压电阻 如果还是不行就入楼上所说查它的前级

这里不是两个分压电阻呢,PR146根本就不存在的,只有个PR141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MAION_15V查过了,,后面只有一个管子没问题的,,并且PR146是不存在的

PR141换个阻值小些的试试。

同意,换个100K的试试

网友E:
最笨的办法就是把141的后级断开,如果电压还上不去那就是141之前的问题了!

网友:
先确定pr114的大小。但是不能短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R141换个阻值小些的试试。

这样也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最笨的办法就是把141的后级断开,如果电压还上不去那就是141之前的问题了!

断开过的了,,可是141前面的电压一直很稳,应该不会有问题吧,问题可能还是在141到PQ28之间,但它们之间的东西我都一一测过,换过都无果,,,有点想切腹

网友:
今天修下台联想不触发也是电阻阻值没问题,换个小的就可。自己一试、

网友F:
很简单的广达电路,楼主,PQ55是N沟道的管子,你将它1  2脚翘起来,如果好板15V直接会经过上拉电阻pr141直接饱和导通PQ51  PQ28,产生+3v  +5v,听你描述,后级应该出问题了,刚刚下载看了下,MAINON_15V这个开启电压还联系到Q44  PQ53,应该是这两个管子拉的,楼主没有注意到这个吗???祝你好运

网友:
修好请答复下,我也劳心劳累看了半天电路图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很简单的广达电路,楼主,PQ55是N沟道的管子,你将它1  2脚翘起来,如果好板15V直接会经过上拉电阻pr141直 ...

Q44 PQ53我换过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很简单的广达电路,楼主,PQ55是N沟道的管子,你将它1  2脚翘起来,如果好板15V直接会经过上拉电阻pr141直 ...

和PQ53应该是没关系的,PR54不存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和PQ53应该是没关系的,PR54不存在

那只有一种可能了,板层之间串线导致,把PR141改为100K或者10K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15V之路有问题

网友:
后来修好了吗,

网友G:
升压电路不要了,直接接主供电就行,记得接个大一点的电阻

网友:
PC156换一个,电阻阻值换小点的试试

网友:
还没好,毫无头绪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升压电路不要了,直接接主供电就行,记得接个大一点的电阻

怎么说???????、不太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