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 暗屏 奇怪问题

楼主(2014-02-28):
提供E420图纸求帮助分析。。。 联想E420

网友A:
我一般都是飞个3.3  速修

网友:
E420上到1.5A后掉电是什么问题哟。手上这个搞了几天

网友B:
会不会是高压电路有问题

网友C:
换个IO  我碰见过这种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是高压电路有问题

这个屏是140超薄屏不是LCD屏带高压板的,换屏也没效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都是飞个3.3  速修

屏3.3V供电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IO  我碰见过这种故障

谢谢,我去找个EC换试试

网友D:
FMU会不会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FMU会不会是南桥挂了

小弟做维修时间不长FMU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没碰到

网友:
会不会是屏幕片码不对啊

网友:
有可能是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都是飞个3.3  速修

兄弟你说的3.3v是拉到屏接口什么脚上面的啊?

网友:
或许你可以去看看待机芯片主供电为什么没有的原因。

网友:
今天我把屏亮的时候和暗屏的时候40PIN接口电压量了一下,结果是同样的。电压为什么一个是暗屏一个是亮屏呢。

网友:
这个修过3  5V  和网卡  其他的现在还不知道。。

网友:
好像屏幕会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E:
可以强行点亮背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强行点亮背光

怎么点亮啊,我是LED超薄屏。

网友:
查一下休眠信号。。。

网友:
貌似EC会发出一个屏背光开启信号,,之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, 是EC不良造成的,更换EC解决。。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!!!佩服!

天意wx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屏暗的时候测量一下屏上的 背光开启信号。正常应该是3.3V  如果不正常在一路一路查主板上

网友:
机器也不完美修复
目前这个奇葩机器已经不暗屏了问题是控制休眠的5脚管子拆掉好了然后装机,全部装好结果又暗屏了。妈呀气死了刚才明明好了,哎又开始拆机啊,拆到无线网卡之后好了。奇葩故障...
谢谢,给位的帮助。

网友:
看这都是挺搞难度的,

网友:
进系统暗屏很麻烦的,有修到过显卡坏的,南桥坏的,BIOS坏的,EC坏的,CPU坏的,隔离保护出问题的,,想想太恐怖了,最好的办法跟客户沟通好,直接飞线,不吓唬你,你这LED的还可能是屏坏的

网友(2014-03-30):
什么问题啊,高手说下

网友:
EC的问题吧

网友(2014-07-11):
看看不会是IO的哪个角出现了断线吧,昨天刚遇到这样的。